请教有关FX-2N(V,Z)的用法

楼主(2004-04-15):
请教有关FX-2N(V,Z)的用法:   尊敬的各位师傅:您们好! 现在我在学习MITSUBISHI-FX2n的plc.能否请教一下:有关v.z.变址寄存器与d2000类似组合表示数据的用法?TKS!T-K-S!!!!

网友A:
d2000v表示D(2000+V)

网友B:
这样使用D0V1,当V1的值是5时表示D5(0+5)

楼主:
谢谢!刘翔师傅!!!!!!

网友C(2007-11-04):
我现在要做两轴定位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模块
那位高手指点阿
能不能给小弟一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