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

楼主(2004-04-15):
求教各位:通常,差压变送器的使用温度只能到零下50度。如何才能用差压变送器测量零下160多度的液态天然气的罐内液位、压力等参数?请多指教。

网友A: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低温介质液位》,摘自化学工业出版社[仪表工手册第二版261页]。需要指出的是差压变送器必须位于容器上部,不得低于液面以下。

楼主:
如果将变送器装在容器上部,变送器正压室的压力会受正压侧取压管内液化天然气液柱(与储罐内液位高度不一致)变化的影响。怎么办?

网友A:
你可否仔细研究[仪表工手册第二版261页],不存在“变送器正压室的压力会受正压侧取压管内液化天然气液柱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正常的环境温度对于负160度来说,液体早已被气化,不可能有液柱存在。 如再有疑问,请致电13831088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