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高手请进!

楼主(2004-04-15):
请教,有哪位高手知道三菱FX系列PLC,辅助继电器M8043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作用:原点返回方式的结束后接通。

楼主:
谢谢a6827820,请问原点返回后一定要接通M8043,不接通是否可以?

网友B:
原点返回完毕

网友C:
TO:likealan 特殊继电器用法与普通辅助继电器是不一样的,原点返回后M8043会自动输出,不是你想一想接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