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朋友:能帮忙找一个用fx1系列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吗

楼主(2004-04-15):
各位朋友: 在下急需一个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事例,想触类旁通一下, 请帮帮忙!!! 可发email:daiyangwen@sina.com 万分感激!!

网友A:
加个驱动器,控制方法可以参照伺服系统

网友B:
很简单啊!用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C:
FX1S(FX1N)集成了2轴的定位控制(Y0,Y1,最大100KHZ),可以直接用定位指令或脉冲输出指令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FX2N只能用脉冲输出指令(最大20KHZ)

网友D(2007-09-25):
各位朋友:
    大家好!请问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也很想看实例,程序中是怎么样写的。谢谢!!!

网友D:
大家好!请问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也很想看实例,程序中是怎么样写的。谢谢!!!
huangyingyou@163.com

网友E:
不知你的步进电即是什么样的.我现在手里有三相六拍的三菱程序.

网友F(2007-12-24):
好想学习学习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G:
手册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