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关于FX1N程序运行不听指挥的问题

楼主(2004-04-15):
请教各位FX2系列的大虾: 我在FX1N-40 PLC上做的一个用SFC顺控图编程的控制程序,在以前的使用中,如果程序运 行中因某些原因被停止运行(断电等),那么开机后重新启动程序,则程序从开始位置(自动程序的顺控S20位)起执行,这样无论怎样原因,程序的执行恢复都比较正常。 但今天开始,可能是某些无意中的设置原因,被执行的程序遇到断电问题后,重新开机 ,结果是程序非要从断电时的程序点(当时的顺控S状态点)开始执行,而不是从程序的开始位置(自动程序的顺控S20位)起执行,糟糕的是我必须明确的知道断电时的程序点是什么,而且必须接着顺着它运行。 因此请教各位精通FX2系列的大虾:如何解决此问题,需在PLC上做何设置?比方说对哪 个M点做何设置?让我开机后重新启动程序后,则程序从开始位置(自动程序的顺控S20位)起执行。谢谢!!!!

网友A:
你的PLC 是FX1N还是FX2?程序是否有改动?

楼主:
我的PLC 是FX1N。程序没有改动。我现在怀疑是否是某个扫描时间设定有问题??请教了

网友B:
程序有没有备份啊?重新写入啊? 如果不是很急的话,那么你就把程序调出来,在线监控,怎么会查不出来呢?检查给主要位置的状态点。

网友C:
FX2状态寄存器S没有掉电保持,FX1N有掉电保持.

楼主:
换了个新的FX1N,又调了一下程序,现一切正常。 因还没时间将新程序输入旧PLC,还不知它是否正常。 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