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 k120脉冲输出显示问题

楼主(2004-04-15):
请教:我用K120-DRT40U+HITECH触摸屏控制两路步进电机,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出电机运行位置(步数)不知用何指令,怎样做?另外再请教一下触摸屏设置完数据断电后在下次上电后如何保存上次的数据?谢谢!

网友A(2004-06-25):
1.在人机上面编写运行轨迹呀,可用“LAMP”,至于摆放的位置那要看实际情况啦; 2。在LG PLC 编辑软件里面设定参数,那边有一大排的T,C,L,M,D什么的,假如你是用到D100开始的,那么你就在D出输入100-****,后面的不用理他,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