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和LG PLC连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4-04-15):
我用HITECH+LG K120S-DRT40U控制步进电机,用D0、D1分别控制距离和速度,现出现以下问题:在PLC中直接设定数值正常,用触摸屏设置一个数值(D0或D1)也正常,两个同时设就不好用,在触摸屏中应如何设置,请赐教。

网友A:
我公司HITECH销售价格极具优势,欢迎来电咨询。13917476478,王。

网友B:
不要用D0,d1,换个数据区试一下,D0是触摸屏控制字区,换大一点例如D100,D101.

网友C(2004-05-16):
是不是要设为D0、D1为距离,D2、D3为速度!

网友D(2004-06-24):
在默认情况下,人机界面将D0,D1作为控制区使用,又特殊意义,因此建议使用其他地址,当然也可以修改控制区的地址,以避开规划使用的地址。

网友E(2004-11-22):
海潮, 哪儿的?报价来一份。 wangzailong_76@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