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和LG PLC连接出现的问题2

楼主(2004-04-15):
我用HITECH+LG K120S-DRT40U控制步进电机,用D0,D1等设定计数器的值,现出现如下问题:在PLC上直接设值正常(输入的是10进制,监控PLC上显示的是16进制,但好用),在触摸屏上设值就变成了16进制(9以下好用,10变成17),触摸屏设置为BCD,不知是何原因请赐教。

网友A(2004-06-25):
在人机将“DEC”处打勾或选中,试试,我没用过HITECH的人机,不是很熟,不过我想都差不多吧。

网友B(2005-10-10):
你可以把触摸屏设置为无符号二进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