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何玲,你好,请看

楼主(2004-04-15):
你好! 我用单片机和MT506L通信,把工程下载进去之后,设置232通信,然后把232接到PC的COM口,结果没有任何数据。你的有吗?

网友A:
设置的控件如果是要显示单片机上的数据,一定要和单片机通信上才行,要在单片机上编写接受发送程序的,可能是单片机没有通信上吧。

楼主:
您选用哪种通信方式?主从通信吗?memorymap_slave?好象发的数据是0B 20什么的?我不知道回应什么数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