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上位机通迅

楼主(2004-04-15):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个工程是用三菱FX1N。现在要做PC:PLC为1:8 联接通迅。PC采用232IF PLC采用485BD ,上位机使用组态王,请问PLC的地址设置是怎样的,还有主从站的数据区是怎样分配的。    多谢!! 阿瑟1

网友A(2004-05-28):
如果通信距离在20米之内且PLC台数不超过16台,我觉得还是用一个多串口卡来的方便和便宜。程序也很好些,两天就能做好。我就用了VB花3天时间编好了一套这样的系统。直接用PLC的编程口,连通信模块都省了。

网友B:
micke:先生 能给我说的具体点,发一个程序,模块的地址怎么样设置! xingxiang_ma@hotmail.com

网友A:
不用设置模块地址什么的,因为我们直接使用编程口通信。你说的程序是上位机程序还是PLC的程序?PLC的程序你根据你的控制系统要求编写,不过为了是上位机的通信程序简单些,建议PLC内需要电脑更改的参数保存在一个连续的数据寄存器内(其他也行,不过做好是连续的)。还有不明白你可以打我的电话:13332923165(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