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变频器的怪现象请教

楼主(2004-04-15):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我厂有两台110KW的西门子变频器,只用来普通的调速。我们的控制 方式为把操作面板(OP1S)延长差不多15米面板直接控制。我看了OP1S的传送方式为485通信。现在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在运行过程中面板上经常会不显示或是闪烁现象, 我们通常是把9针插头重新叉一下就可以啦。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病?我们用的也是网壮屏蔽线连接的。而且是两台同时开的时候 上述情况动作会更频繁.

网友A:
可以加终端电阻试试

网友B(2005-07-18):
可能是干扰问题,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干扰源,用屏蔽线连接的,那屏蔽接地没有,110KW,电流应该很大了。

网友C:
你可以尝试一下,变频器的电源地单独接地,同时信号线的屏蔽端则一端接地,这样信号不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