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通讯线的型号

楼主(2004-04-16):
我使用的FX2N可编程度控制器,有一根通讯线A为8-25针转换,另一根线B为25-9针转换,另一根C为9-9针转换(中间被割开,接了200米的9芯屏蔽线). 我的A,B,C线是什么线呢?

网友A:
可能是SC-09。个人电脑RS232口(标准9针)与PLC编程口(圆形8针)的通讯线。

网友B:
B(25-9针转换)为SC-09,9针接电脑,25针接FX1/FX2 PLC A(8-25针转换)为FX-20P-CADP 将25针转换为8针接FX1S/FX1N/FX2N PLC! C:9-9针转换(中间被割开,接了200米的9芯屏蔽线).应是串口延长线,作用是将电脑的COM口延长到外部! 从小可以将SC-09及FX-20P-CADP 配起来,将PLC与电脑连接一下,能通讯的话主说明是SC-09! zjzcmy@126.com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支持! 请教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精通PLC?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