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板求救!!!

楼主(2004-04-16):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给PC104的板移植一个linux系统,但是,我在板上接了一个IDE硬盘后,lilo可以起来,load内核后,系统就重新启动了! 我用dos引导,不管是软驱还是硬盘,都是可以启动的。请教高手,问题在那儿? 谢谢!我是第一次用PC104板。

网友A:
因为你的核心版本太高应该换一个for -i386的核心。可以和我联系: qq:47687939

楼主:
非常感谢holymoon! 我的DOC是8M,内存是16M;用的内核是2.4.18,更高版本也试过; lilo第一次加载内核完程后,会回到lilo界面,自动第二次加载,接着就会自动重启了。 能否告诉我原因?是不是因位内存太小? 用什么版本的内核比较合适? 谢谢! 盼回复!

网友B:
您可以咨询我们蓝天工控无锡公司的姚工,是专门做数据采集和linux系统的。我们深圳蓝天公司是专业做PC104的厂商。 详情请登陆:www.bsky.com.cn 电话:0510-5873551

网友C:
我也试了很久了。好像386不能用2.4吧,找一个2.2的试试。 磐仪的网站上有一个iso,刻在光盘上可以启动386 正准备用NS GX 板载64M内存,可以用C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