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工业电源

楼主(2004-04-16):
请大家向我推荐这样的MOSFET 电压:500-600V,电流:80A以上 温度:-55-125 电压:50-70V,电流:200A以上 温度:-55-125 谢谢!!!!!!

网友A(2004-11-29):
APT50M20L2LL 500V/89A/0.05欧 我是APT大陆总代理, 如对APT有疑问,请联系我chen.zhu@brillianceic.com

网友B(2006-04-19):
本公司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