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如何测发电机转轴的温度?

楼主(2004-04-16):
如何测发电机转轴的温度?请高手告诉我用哪种传感器,厂家,大约价格,谢谢!

网友A:
1. 红外测温仪 2. 热电阻测轴承座

网友B:
用热电阻最好了,价格也不高.

网友C:
发电机运行时轴承的温度和转子绕组的温度需要关注。轴承温度检测一般用红外测温仪,在运行中检测转子绕组的温度常用内置热电阻来实现。发电机内部温度最高点通常不在轴上啊。

网友:
我知道纺科院的技术应该可以实现,他们可以测量纺织机滚子的温度,还是多点的。有兴趣联络我。

网友D:
热电阻即可实现!

网友E:
红外测温仪测量电机轴承,还可做成监控系统,同时监控测量几百点的温度,形成历史曲线,报表等,感兴趣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