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信号都通过反向运放进行放大?

楼主(2004-04-16):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信号都通过反向运放进行放大,而不是通过电阻得到电压再通过同相运放放大呢?

网友A(2007-04-19):
同相运放放大也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同相运放放大。

网友B:
反向运放进行放大可以保证电流互感器两端的电压约为0,这样精度可以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