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188的数据文件读取问题

楼主(2004-04-16):
我初次使用7188,程序已经编好。在TC中编译运行正常,但下载到7188后发现不能读出数据文件中的数据。参看7188的手册和Demo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我的数据文件中存放的是一个struct数组,每条记录是一个struct,每个struct中有不同类型的数据,是不是7188不能读取这种结构的文件?如果7188不能使用TC中诸如fopen之类的函数打开文件,我要实现类似的功能,应该怎么做?我看到了Demo中打开文件的例子,那里面打开的文件存放的是一个float数组,要对7188内存的地址进行操作,是不是读取7188内存中的数据文件只能采取那样的方法?盼望熟悉7188的朋友指点。

楼主:
各位:我已经用i7188.h中的GetFilePositionByName解决了数据读取的问题。打扰大家,抱歉。但是在进行大量浮点运算时出现overflow的错误,不知是不是因为7188没有协处理器的原因,正在紧张调试中,有高手敬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公司人員已經在處理您的問題, 很快會給您答覆, 以後您也可以直接發信到service@icpdas.com或是到RS-485論壇上去問, 這樣我們可以迅速看到您的提問, 謝謝.

网友B:
关于数据文字库的部分,过去 Windows 下很常用一种 .ini 的文件,搭配 Windows API 的函式 GetProFileInt, GetProFileStr 就可以将内部的一些关键词的数值读出来了。 I-7188E 中有两个范例 XDemo28, XDemo29 可以读取下面这样子的文件 Config29.ini ============================ config file sample for demo29 ============================ Item setting comments ============================ * baudrate=115200 * ID=7188E * pi=3.141592654 * Hex_Value=12AF * test=For_test ============================ // C 的程序使用方法如下// lBaudrate=GetProFileInt(“config29.ini”,“baudrate”,9600); // 默认值= 9600 档案位置: 光盘:\Napdos\7188e\tcp\Xserver\demo\bc_3009\XDemo29\Us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