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在读取数据时遇到的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04-04-16):
本人在读取到变频器数据后,用“HEX”指令转换到目标寄存器,可是 目标寄存器上的数据依然为“0”,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在HEX 的指令中,存入的数据不是ASC 2 的数据时 则运算错误。则不可以转换,请注意。

楼主:
在读取数据时,指令一定要严格按照FX2N手册上的说明吗?

网友B:
不需要用HEX指令啊,用ASCI , 然后用BMOV 指令转移到目标寄存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FXIS的.需要这样的功能.当XOO1接合时YOOI输出,当X001在一次输出时Y001停止输出,请给梯型图

网友D:
LD X1 ALT Y1 END

网友E(2004-05-20):
请问killtwo你用什么方法将变频器的数据读至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