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的点数?急!!

楼主(2004-04-16):
各位大虾: 我想问一下PLC的点数是什么意思呀?我正在设计一个罩式退火炉的PLC控制系统.但是如何确定点数,进行PLC的选型?我想选OMRON的CQM1 PLC系列,但是我同学说要C200H系列的.不知道点数如何确定,麻烦大虾们指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为有德国LOI公司的HPH罩式退火炉的资料,麻烦可以指点以下,我对工艺流程不是很了解!!此致 敬礼 非常急!!!!我的 email:lxh0920@tom.com

网友A:
要看你的工艺要求,具体控制点,才能确定

网友B: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网友C:
你的输入输出点。看看有几个。

网友D:
哇,点数的概念都不知的人却在搞PLC!你的老半也房心!

网友E:
大学的教育真是成问题,总是毕业后才能在磕磕绊绊中学点真本事 其实,楼主的问题自己都可以在资料中查到。 通俗讲,点数就是输入输出的个数,比如两个按钮控制一台电机,需输入2点,输出1点,一般选10点PLC(6入,4出) OK?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我设计的系统中深入点是比较多的,有异步电动机的点数,信号灯的,电磁阀的?压力/流量传感器的输入点数如何确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C2OOH可以接受电平信号吗? 谢谢了!!!我是学生.

楼主:
.目前正在用OMRON的C200H PLC设计一个罩式退火炉的控制。但是现在遇到 问题。来在温度控制系统的给了我一个电平信号(0 1),我想问一下:C200H可以直接接受吗?我需要什么样的输入模块!!! 由于罩式退火炉的输入有按钮,气体分析仪,压力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等输入,以及输出部分有风机,异步电动机,信号灯,电磁阀等,我想请问各位大峡如何确定他们的点数,我的PLC如何选型比较合适?C200H与CQM1?

网友F: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需要采集和输出的信号有多少路,然后要清楚有多少个开关量(0 1)输入、输出,多少个模拟量(4-20mA)输入输出,然后根据你所统计的数量来选择输入输出模块。同时最好要有百分之15-20的余量。

网友G:
yyc680420说的很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yyc680420的答复。谢谢。 1 请问一下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有那些产品? 2 有一个编程的问题,我现在使用SFC进行编程,工艺要求:当压力达到15MBAR,继续进行下一步;压力小于15mbar,PLC停止工作。我使用了选择性分支设计,但是如何进行汇合?是不是压力小于15mbar,PLC停止工作,在分支汇合的点的转移条件可以不写了,直接连一个线就可以了呢? 3 我现在使用SFC编程梯形图。梯形图的结构从上到下分3块;是这样的,请大家看看PLC可以执行吗: 第1块我设置了许多的报警输出; 第2快我按照“步”的功能设置执行机构动作; 第3块设置了“步” 的顺序执行程序。开始按钮00000; “步”往下执行,到了转移条件,是不是可以到第一块去执行报警,第二块去执行机构动作?(我不是很明确,以前是用经验法编的)谢谢指点!!!

网友F:
输入输出模块一般分为开关量、模拟量和特殊功能模块三种,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有可以按以下两种方式划分: 1、开关量按点数分有8点、16点、32点 2、输出模块按内部输出形式又可以分为:继电器、晶体管、可控硅三种形式。 关于第二、三个问题因各PLC的编程要求和方式不尽相同,你可以详细阅读PLC所带的详细资料。

网友H:
书多看看再做工程开发吧,不要好高骛远!

楼主:
再次感谢yyc680420和感谢求知若渴@! 其实yyc680420说的我也在书上看到了。只是不知道如何应用到工程中。这一点还要非常感谢yyc680420的教导。 我的设计使用的是OMRON的C200H,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很就也没有找到OMRON的CX-P软件的下载,不知道各位大虾可以友情支持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两个问题还要问一下: 1 有一个编程的问题,我现在使用SFC进行编程,工艺要求:当压力达到15MBAR,继续进行下一步;压力小于15mbar,PLC停止工作。我使用了选择性分支设计,但是如何进行汇合?是不是压力小于15mbar,PLC停止工作,在分支汇合的点的转移条件可以不写了,直接连一个线就可以了呢?    2 我现在使用SFC编程梯形图。梯形图的结构从上到下分3块;是这样的,请大家看看PLC可以执行吗:    第1块我设置了许多的报警输出;    第2快我按照“步”的功能设置执行机构动作;    第3块设置了“步” 的顺序执行程序。开始按钮00000;       “步”往下执行,到了转移条件,PLC是不是可以同时转移到第一块去执行报警和第二块去执行机构动作?(我不是很明确,以前是用经验法编的)谢谢指点!!! 3 使用SFC编程,是否可以这样继续分:当压力满足15MBAR,往下执行,当气密仪有无输出,也要有进行分支?分了以后,又有以下各自的程序。我一感觉就烦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汇合他们?? 4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SFC的技巧呢?(选择和并行性分支结构)

网友I:
你好: 由于工作繁忙,一直都没有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里的成败了,见凉! 你说说的点数,上面的朋友们已经作了解答,现在我给你解决一下另一个问题:其实德国LOI公司的HPH罩式退火炉的资料是小事,最关键的就是是你要搞清楚你所做控制的要求以及可对象,比如你所说的退火炉我虽不知道你们公司的详细要求,但是只要是工业上用的热处理炉就跑不出温度的PID自动调节,C势的PID自动调节以及以后的退火哄干方式(或说是冷却方式)直至到最后的清洗再次高温回火等。就这些,所以一定要多看书,我刚走出校门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三年的实际工作中,我穴道了不少东西,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工控界的朋友一起来走!望走好!

网友J:
我对plc也不是很精通,但觉得楼上的说得很对,看你设计的对温度、压力控制要求高不高,我觉得设计程序之前必须确定好输入输出点数,他在程序中将来起什么作用,在你选点数时都应心中有数

网友K:
先会:cx-p供你们PLC的公司没有嘛?可以跟他们要的。没有的话我倒是有。

网友L:
把输入点与输出点相加就是PLC的点数。 CQM1与C200H相比最大的点数要小一些! 100多点的话用CQM1也可以!

网友M:
以你现在的基础,作练习可以。但要做实际工程,风险太大。你还有很多基础的东西不扎实。友情提醒: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网友A:
关键看你的工艺究竟需要怎么控制,其他的都是小事,你先熟悉工艺和PLC的基本知识!

网友N:
各位好!如何应用PLC控制由4~20MA模拟量输入转换成为脉冲步进信号控制呢?如何运算和编程?

楼主:
各位学长,非常感谢大家如此关注。谢谢!!!敬礼。 我的专业的测控技术与仪器,PLC的学习也并非专业课程。但是鉴于PLC的实用性和前景乐观,我很想学好PLC。所以毕业课题下来我就选择了一个PLC的工程设计。韩高骞大哥说得很对,退火炉的工艺基本上就是那样。所以需要深入的了解工艺,才可以确定I/O点。我现在对I/O点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非常感谢大家。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在编程的时候可以不使用辅助继电器吗(OMRON的C200H辅助继电器03000开始)?直接使用输入,输出继电器也动作。如:LD 00000 AND NOT 00004 OUT 03000 LD 03000 AND NOT 00002 OUT 00500 我改为: LD 00000 AND NOT 00004 AND NOT 00002 OUT 005000 没有使用继电器03000,可以吗?PLC在执行程序时会出现什么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中间继电器?谢谢

网友M:
小程序可以不使用辅助继电器,但程序大了肯定要用到。另外传递数据、状态、中间变量等都肯定要用到辅助继电器。

网友M:
小程序可以不使用辅助继电器,但程序大了肯定要用到。另外传递数据、状态、中间变量等都肯定要用到辅助继电器。实际应用中感觉辅助继电器越多越好,编程越方便,程序的结构也越清晰。

楼主:
非常感谢花信风的帮助.谢谢! OMRON的C200H PLC的I/O是408点,继电器号00000-02915.我想请问一下C200H 的I/O通道是不是没有规定(如C40P规定了输入输出通道),C200H没有规定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使用任何一个继电器号作为输入或者输出(当然,我们习惯使用0000作为输入除外)?比如: 我用00000-00015\00100-00115作为输入继电器,和用00300-00315\00400-00415\00600-00615作为输出继电器,大家看可以吗? 另外,我非常需要CX-P软件,大家有的话真的很希望您可以发到我的信箱里面.chinalee2004@126.com(我一定装下)谢谢了!!!

网友O:
C200H的地址编号是和模块插槽位置有关的,按顺序分配,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CX-P软件很多地方都有下的,搜索一下就是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丁喜. 大家看看我上面的地址安排合理吗?如果不合理请指出来。非常感谢。

网友B(2005-06-01):
下载地址在哪呀?

网友P(2006-04-24):
善于请教也是优点,记得我在做PLC用于污水处理系统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就有点数的确定问题.多来这里会学到很多.....

网友Q(2009-03-17):
十个点数,两个输入,四输出,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R(2009-06-12):
三菱和欧姆龙的plc有什么优缺点吗?如果我想要一个40点的选哪一种比较好?

网友R:
三菱的小型plcFX系列的那一种性价比比较高?请各位指点下下。

网友S:
这个!你要看的性能的好坏

网友T:
与君共勉

网友U(2011-04-21):
有用施耐德M340的PLC的吗,我最近在学习这个,有的话可以一起啊

网友V:
PLC点数指输入与输出点数之和。选型应考虑一定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