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编程。

楼主(2004-04-16):
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需要把模拟量通道采集来的数据转换成0~100的范围,在STEP7里有专门的模块完成这个事情吗?

网友A:
用一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肺腑之言]:   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抵制日货,中国人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造的货 物,如汽车,电冰箱 ,洗衣机,电视,音响等等!恳请转发转贴,广泛传播此文,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抗日!打倒小日本!!!大家要买日本货的时候,请想想日本人藐视我们的眼神,请想 象一下他们集体玩弄中国女性时的神情,请想象一下他们三番五次登陆钓鱼岛时的嚣张气 焰,请想象一下他们在中国举行杀人比赛时的气氛,请想象一下他们暗中破坏我国经济的手 法,请想象一下千千万万心怀仇恨的中国人束手无策时的悲愤!   兄弟们!同胞们!为了对得起3000万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为了向我们的子孙有个交 代,我恳请大家抵制日货,多用国货,从我做起,打击日本!   [号召]:   广发此文,抵制日货,多用国货,从我做起,打击日本

网友C(2004-06-09):
要编个程序来实现!很简单。。。。。。。。。。 就是一个标度转换!

网友D(2004-08-31):
(不好意思,顺便问个问题) 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经过转换卡再到PLC的输入,这个过程中两种信号都是什么样的?有标准的固定范围吗?

网友E:
4-20mA -----> 0-27648 int ---FC105----> 1-100

网友F:
0-20mA,对应0-32000,你讲这好不好转换?典型的线性数学转换,不用我讲怎样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