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DA 接口和IO接口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4-04-16):
请问AD DA接口和IO接口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A:
AD是模拟量输入,DA是模拟量输出,DI/O处理的是数字量信号;大多数的采集板卡,A/D、D/A使用的是DB头,DI/O使用的是20Pin的排针,位于板卡后端。

楼主:
可以用一路DO数字量来控制继电器么?

网友B:
估计采集卡的功率不够,可能要外加驱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板卡或者达林顿隔离输出卡都可以有比较大的驱动能力,可以用来驱动继电器,一般的TTL DO的驱动能力不足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C(2009-06-18):
继电器输出板卡或者达林顿隔离输出卡都可以有比较大的驱动能力,可以用来驱动继电器,一般的TTL DO的驱动能力不足以驱动继

支持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可以用一路DO数字量来控制继电器么?

普通得TTL电平的数字输出不能驱动继电器,要转接到继电器输出板才能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