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PPI电缆?

楼主(2004-04-16):
请教各位大虾,能否把PC/PPI电缆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A(2004-05-20):
将RS232口转换为RS485口的一种转换器!

网友B:
PC--232 PPI-485

网友C(2004-07-08):
请问可以用普通串口线,用软件来实现通迅吗

网友D(2006-02-18):
有没有一头是485,一头是usb的PPI电缆.?

网友A:
西门子有USB转485的PC/PPI电缆(大概7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