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楼主(2004-04-16):
我的一个FX1N PLC现在用编程器进不入程序了,我按online就显示comms error,还有就是PLC刚上电的时候接通输入点就会所有的输入输出点都在闪,请各位帮帮忙,谢谢先!!!还有我的PLC才用了两个多月

网友A:
如果输入点会无故亮/暗,很可能CPU故障,我曾遇到过。 这种故障有点象癌症。

网友B:
你的PLC可能已经坏了,ERROR灯会亮吗?

楼主:
ERROR灯没亮,三菱的PLC那么会坏吗?会不会和我接线有关啊

网友B:
可能已经坏了!接线一般电源的电压不要太高,COM端上不要输入电压!

楼主:
“COM端上不要输入电压”是指输入的COM吗?输入的没接,输出的就有接了,不知道有没问题

网友B:
COM端上不要输入电压是指不要把220V电源误接到输入的COM端上,否则输入点会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