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16G5输出缺相

楼主(2004-04-16):
本人遇到问题: 安川30KW616G5,面板运行指令后,45HZ有输出,瞬间又停止输出,但电机没动,经查 没有发现问题,去掉负载,两相见有输出,另相无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测量IGBT,驱动电压(9V)均正常!

网友A:
换光偶PC923,929

网友B:
光偶 pc923坏了!!

网友C:
深圳市斯凯特电器有限公司,专门修安川的变频器。0755-81580015。大概是驱动有问题,对比其他两厢修吧

网友D:
CHINESE:此时面板显示有何变化?‘IGBT,驱动电压(9V)正常’是用什么方法与工具测量的?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E:
三个pc923换了就好!

网友F:
其实可以用万用表测出PC923,9C929究竟哪个不好!

网友G:
616G5故障求救! 我家的安川616G5出故障了,现象是:低转速时发生停机。故障显示为“直流回路低电压”。请各位赐教!!!

网友E:
低转速时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H(2004-11-05):
我的616G5 7.5KW一上电显示CPF00 不知是啥意思?请各们赐教 另一台11KW上电无法启动,可能是参数错了,我想由电们器控制.不知是哪号参数,还请各们帮忙!

网友I:
李小豪: 您把操作器拿下再装上看看.....

网友J:
我公司为安川电机华南区特约经销商,另专业维修安川变频器,伺服电机,以及安川品牌的各类产品。 联系人:都生 TEL:020-33584619 MOBILE:13580544631

网友H:
新三毛:谢.只是我试过了,无效.另一台11KW你能告知我,参数如何设定吗?我需要外部电位器调速.并且由开关控制启动和停止.

网友K(2005-12-01):
我以前也遇到过CPF00这个故障,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L:
有可能是光偶坏了,换了试试,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