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4-04-16):
在omron 系列的plc中,我想知道模块AD001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模拟量信号传入plc时,如何编程,接口电路怎么接? 用omron控制电机起停的同时,电机的电流(模拟量)如何采集?并传回plc? plc可以接受的电流是4~20ma,用什么样的模块可以实现模拟量的转换呢,还有就是plc 还可以自动识别回原来的量吗?

网友A:
看一下OMRON的编程样例。

网友B(2010-12-23):
感谢作答,能够在给点提示或给个网址、连接啊!感谢前辈、高手指点下!

网友C:
模块AD001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模拟量信号传入plc时,如何编程,接口电路怎么接?

模块手册上有。

电机的电流(模拟量)如何采集?并传回plc?

加电流互感器,加电量变送器,4-20mA进入PLC模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