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毫秒级的定时器在程序中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04-04-16):
使用一个FX1S的PLC。要求在x0有输入时,y0有一个30ms的输出,x1有输入时,y1有一个42ms的输出。我用一个30ms的定时器,T35。和一个42ms的定时器T63在各自的输出自保后,延时到了,把输出关断。问题如下,程序执行后,有输入时,输出不能延时关断,而一直自保运行。谢谢朋友们的帮助!

网友A:
把你泊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B:
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因为你用的是毫秒级的定时器,时间很短,你在扁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A:
你的扫描时间可能长了,毫秒级的定时器很难实现!

网友C:
使用FX1S要参照产品的性能规格: 列表如下:定时器(延时ON) 100 ms TO-T62 63点(0.1-3,276.7秒) 10 ms T33-T62 30点(0.01-327.67秒)*必须使M8028 ON 1 ms T63 1点 (0.001-32.767秒)*保持型 这样就不难发现的你的错误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