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如何用电脑连接OMRON

楼主(2004-04-17):
我想请教各位大师们,如何用C200H-LK201-V1把欧姆龙CPU和电脑在线连接.C200H-LK201-V1前面有四个SW,后面有一个四位的小开关.不知如何监控.

网友A:
0571-88835053-201 吴

网友B(2007-03-11):
我有,不过我要软件交换QQ289089029

网友C:
我也刚买了一个,前面SW拨成 0052,
后面把第三个拨一下(好象是拨到ON)即拨成1:N方式,

网友D:
有问题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PLC视屏教学软件下载网,,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90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