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历史曲线为何出不来?

楼主(2004-04-17):
我们单位生产上用的winncc5.0监控画面其它都正常,就是归档的历史趋势图显示不出来,而在线实时曲线可以显示出来.不知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帮忙呀。这可以与数据库文件有关吗?哪个文件是数据库文件呀?我发现有几个*.db文件,不知哪个是,怎样用?

楼主:
历史趋势能显示但保存不了,一翻页再回来就没了. Wincc太难掌握了,根本没有Intouch容易.不能比.

网友A(2004-08-18):
变量记录的设置问题,查看变量记录的设置

网友B:
我在用WINCC时也有类似的问题,无论怎么做,历史曲线总是出不来,只有实时曲线,这一点我想不如组态王了,另外,我一开始也考虑是变量设置的问题,可是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看实时曲线时是把变量设置成归档变量,还是实时变量,这对曲线的显示有什么影响,希望各位朋友能给我指教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软件的问题,如果你用的是演示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特别是wincc5.1

网友D:
应该加一个WINCC HOT FIX的补丁,5。1有时报警也不正常,加上报警运行后,项目就不能激活。

网友E(2004-11-14):
只要使用正确,应该不太可能出现这些情况!wincc还是挺好用的,学习起来有点累,用好了还是很灵活的!不过有时候是有些莫名的情况,可能是软件的小bug吧!

网友F:
看看是否有用历史保存功能(trend),很有可能只是系统没有将以前的曲线数据进行保存,所以才会不显示。幼稚观点,请多多指教。你可以将以前的一个曲线数据保存后再试试看。

网友G(2004-12-30):
我不明白大家的意思,在Wincc6.0中做历史曲线,怎么会看不以前的曲线呢?比如设置一个归档变量后,再将此归档变量与趋势控件相连,将趋势控件上的”Toolbar"全选(可能有些用不着),运行后,通过点击“前进”,“后退”按钮就可看到前一时刻的数据曲线了。难道这样的结果不是你们所需要的?(当然你们在设置趋势控件时,将性性选项里时间轴的起始时间要设为很多天以前的,这个时间由你的需要去定吧)

网友H:
楼上,他用的是5.0,5.0与6.0有好多的不一样啊,我用wincc 就很头疼啊。我用组态王和MCGS,还有力控的都很顺手,什么都可以实现,就是wincc 很让人头疼,老出问题,上次我的系统就不能出现历史数据,不显示报表,最后发到西门子技术支持去了,说程序没有问题在他们的机子上好用,最后我试了5台工控机才找到一台能正常运行的。现在又做了一套,还是这个毛病,其它都好用呢

网友I:
我发现wincc v6.0的两个问题: 1、如果不安装simatic net v6.1,变量归档就连不到数据库 2、如果项目路径中带有中文字符,则报警记录无法运行

网友J(2005-02-02):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怎么归档变量不能建立啊,系统提示一台计算机已经组态运行程序写保护,但是又找不到这台计算机.求各位大仙帮个忙!

网友K(2005-03-21):
TO北辰自动化:有见解,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L:
是不是历史趋势只现实很短的一段?如果是这样,那么请将归档记录数设大一点,默认是100(太小了点)。要不行,就从新组态一下,先把原来变量归档全部删除,我遇到过多次,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M(2005-05-30):
北辰自动化: 第一个问题存在吗?我没碰到过 第二个问题,我碰到过 按独江雪说得做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N:
WinCC很好用的,你只是了解的不够多而已,你的这个现象是不是没有选择归档变量数据源。你想看那一时段的数据也可在运行时进行设置。多下些功夫,你就会觉得WinCC很好用的。

网友O(2005-08-11):
1、归档设置没有问题,运行不显示实时曲线; 2、启动系统报警运行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提示:CCAlgRtServer.exe产生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请重新启动程序。 正在创建错误日志。关闭后重新启动仍然如此。 请高手提示!

网友O:
winncc5.1监控画面其它都正常,就是归档的历史趋势图显示不出来,而在线实时曲线可以显示出来.不知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帮忙呀。 wincc 变量仿真器是不是只能模拟内部变量啊,我用它模拟过程变量怎么没有显示曲线啊???请各位dx指教!!!

网友P(2005-12-08):
TO SUNYZH:
我启动时加载报警变量,也出现无法启动,现在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有时在另台电脑使用却正常
在此也请教高手

网友Q:
不要老找客观原因,要学会先找主观原因才会进步啊!!!
TO"不耻上问者"

网友R:
crazyyin001:
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启动时加载报警/变量,也出现无法启动)问西门子公司的技术支持,说是有一些6.0的版本会有这样的问题,让我联系供货商,重装系统。

有此经验的高手吗,或者能否告知我如何把这个原先工程的变量全部导出,然后再导入新的工程。谢了!

DONG9408@163.COM

网友S(2006-06-15):
没有狗是不是不能变量归档呀

网友T:
TO 陈才旷:
变量归档不需要授权
WINCC6.0中不能在中文路径下运行,历史记录有问题的

网友(2006-09-02):
我们现在也遇到如"不耻上问"这样的WINCC5.1在重装后没有历史趋势的问题.问过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是必须用WIN2000SP2,但现在重装系统后问题并没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U:
我最近刚学的wincc  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历史趋势图里显示没可连的数据,实时图能显示,我是很规矩的照教程方法创建的归档,变量和趋势图的啊,抑郁中。。。

网友V(2006-10-07):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根本不是“不耻下问的事”。现在没有人可以很好地解决。那位大哥认为大家都是笨蛋,可以赐教一下,笑话一下我们嘛。别光说风凉话!

网友W:
我刚刚开始学wincc,菜菜地问一下,就是那个短接通怎么实现啊??长接通么,就一个函数setTagBit(),不知道短接通有没有一个现成地函数,请赐教!◎!

网友X: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是归档的数据量造成的
   改过就好了

网友Y:
我遇见过 PCS7中WINCC6.0经常出现历史趋势没有显示,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历史趋势显示正常,归档数据设置均没有问题,后来西门子技术支持工程师来现场安装个补丁,运行半年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Z(2006-11-18):
如果历史趋势从没有正常过,有可能是存储位置选的是“主存储器”
而不是“硬盘”

网友AA:
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
1.复制此工程命名为new
2.把此工程里的所有的变量全部删除,包括PID之类的。
3.再把原来出问题的工程里的数据全部考到new中。
大家试试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AB:
首先看你变量有没有纪录

网友AC:
TO BLACKMAN:
   1、在WinCC6.0中先打开你原来的项目,然后先选中里面需要的所有变量,在右键菜单中选取复制(Ctrl+C).
   2、新建一个项目(也可以是打开一个已建好的项目), 在变量管理中点右键,菜单中选取粘贴(Ctrl+V).

新建的项目中需建立新的驱动和链接

网友AD:
原来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把中文的2000系统改成英文的2000就好了,真是晕菜

网友AE(2007-01-19):
TO 不能自控:
  “是归档数据量造成的,改过就好了”
   大哥,请问怎么改啊?不要卖关子了,小弟也很急的。。。

网友AF(2007-02-24):
重建归档,重新指向,就可以了~~~~

网友AG:
归档的数据量太大

网友AH:
哎!
你之前先备分上一个数据库文件 那个文件大小在WIC5.1里 是1.56M
我这边的*db数据库文件最大都到4G了然后满了
经常出现以下请况:
画面可以正常运行,但无历史曲线
画面自动强行关闭 ,或提示 WINDOWS 出错,画面结束
重起机子后无法正常加载WINCC加载进行中。。。不动了
WINCC资源管理器 直接都打不开~~~

网友AI:
直接用WINCC的曲线控制,变量是不是连接有问题?我用得很好,SIEMENS的WINCC功能极其强大啊。什么都可以。

网友AJ:
三个问题,检查一下:
1.变量是否已经归档,设置是否合适
2.历史曲线控件是否已经引用归档变量
3.运行计算机控制中心是否已经选择归档数据

网友AK(2007-11-07):
全是买关子的。我们“不耻上问”还这样

网友AL:
我以前老用INTOUCH  也刚用WINCC做了个项目  也感觉WINCC麻烦  不过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M(2007-12-07):
我们这边也是这个问题.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WINCC 6.0的历史曲线在当前画面里没有啊.往前多翻点就有的,实时曲线有的.真奇怪.系统备份恢复也是一样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N:
SQL SERVER FOR WINCC的问题,你这个工程肯定移机了,WINCC自带的移机工具不是很好用,转移不了数据库。
正确做法:
1.跟改计算机名和原来计算机名一致。
2.安装SQL SERVER FOR WINCC保证数据库一致性。
3.安装WINCC。
4.利用项目复制工具移机。

网友AO:
下面引用由很无奈在 2004-9-16 14:18: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加一个WINCC HOT FIX的补丁,5。1有时报警也不正常,加上报警运行后,项目就不能激活。
--------------------------------------------------------------------------------------------
不错,这位朋友说得情况我也遇到过,当时作趋势图时,用了归档变量,可就不能正常显示呀,后来装了此补丁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P(2009-01-29):
38楼的能不能在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AP:
谢谢~~~楼的能不能在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AQ:
应该能看到一星期的曲线,如果不能,应该是归档的问题

网友AR(2009-04-20):
归档设置没有问题,运行不显示实时曲线。。。。。

急啊,有没有谁知道???????

网友AS(2010-08-30):
昨天碰到历史曲线不能显示这个问题,来网上学习,所见答案不是云云雾雾,就是语焉不详,深恨工控队伍里南郭先生充满49楼!

今天研究两个小时,搞出来了,给个答案:

步骤:

1、先在变量记录里把需要显示趋势的模拟量建为归档变量,一般只需按提示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这里有教程http://5igk.cn/bbs/viewthread.php?tid=585&extra=page%3D1

我就是按照这个教程学会WINCC6.2,并完成了我的第一个WINCC项目,污水处理监控.

2、在计算机属性的启动项里的变量记录运行系统,用户归档选项前打勾。

3、趋势控件拖到画面后,双击之,出来详细设置对话框(注意,其他选择方法出来的设置选项不全),曲线项的设置中,数据源选为你在第1步中建立的归档变量,不要选择为在线变量,否则调不出历史曲线。

      工具栏选项中,选上前一条数据记录、第一条数据记录、下一条数据记录、最后一条数据记录。

      其他设置自便。

4、运行图形,显示即时曲线,点STOP,用前一条数据记录、第一条数据记录、下一条数据记录、最后一条数据记录查询历史曲线。

5、OK!

网友AT:
只要归档正确 一般都能查到的

网友AU(2011-05-29):
请问下, 现在wincc6.2中还要个历史曲线控件,怎么样呀!?

网友AV(2012-01-07):
楼上的步骤说明很好,我补充一句:项目文件名,路径名全用英文,然后在计算机启动属性里除了消息列表外其余全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