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历史曲线为何不正常?

楼主(2004-04-17):
我们单位生产上用的Wincc5.0监控画面,原来一直很正常,可一次突然停电造成归档的历史曲线显示不出来了,经过反复调试,能显示但不能保存,一翻页面再回来就没了,所以只能看实时曲线了.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Wincc实在难学,我就想改学Intouch,听说很好用的.

网友A:
不会吧,我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一般从现场拷贝完WINCC文件后,在自己的机子上看,也能看到历史曲线,好像不会出问题,有必要在看看归档的变量问题及其设置问题!

网友B:
不是设置大问题,是WINDOWS有问题了,要重新装

网友C(2004-07-16):
很常见。直接删除项目名下\PED\中的数据,然后运行WINCC重新生成历史数据即可。原因可能是数据存储出错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