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54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4-04-17):
今日购得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调试时发现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可以将频率上到120HZ,但是用模拟量10V却只能在最高50HZ,请问该调整哪些参数?谢谢!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及时答复,我改过903,903默认50,我改大后,电机频率是上去了,可是不受模拟量控制了,只要运转信号一加电机就转起来了,模拟量接的是1、5,2、5连接情况相同。

网友A:
模拟量不接试一下,你知道这两个模拟量是叠加关系吗?最低频率是否为“0”?还不行则给我电话020-88281886。

楼主:
谢谢,星期一上班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