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想了好久)。

楼主(2004-04-17):
我有几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请教王老师。 1.变频器泄放单元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 2.变频器整流后为什么要加充电电阻(在电容前),充电电阻如何选取,有什么计算方法? 3.变频器为什么不能接容性负载? 晚辈不胜感激!!!

网友A:
前面讲很多!

楼主:
在那里我没有找到????

网友B:
电容没有充电的时候容抗是多大?你想想也就明白了,哈哈

楼主:
电容没有充电,容抗大。那又如何??为什么要加充电电阻?应该如何选取??

楼主:
这三个基本的问题没有人能答出来,真是可笑。 也反映了一种现象,这个论坛里讨论的水平太低(技术方面)。 跑来的都是作一些广告或者对骂几句,揭揭对方的老底。难怪国产的水平上不去!!!! 还有些就是一知半解,没有严谨的态度。谁可以算一算我提的那几个问题???? 可悲可怜更可笑!!!!!! 哈哈哈哈。。。。。。。。

网友C:
你说的这三个问题严格说不属于技术问题,就像你说的是个基础问题,也是个常识问题。要说这三个问题的为什么,你应该先自己去看看电子学基础方面的书,在这里说这个问题恐怕说不清,又是公式,又是图的,怎么能说清? 顺便说几句: 1、提问题应该是经过自己思考后的问题,常识问题一般不会有人愿意回答,回答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常识问题往往更费时间。 2、提出的问题应当尽量具体明确,这样才能得到具体明确答复。 3、提问题应当谦虚、不要指望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4、当提出的问题没有人回答时,应当首先考虑自己提的问题是否合适?否则,可以再次提出。

楼主:
谢谢王老师. 其实这三个问题才是真正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基础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泄放如何选取?"那所大学教过?这是生产中最实际的问题!再举一个例子"充电电阻如何选取?"如果单纯的考虑一下,或者拿着图纸按照电路原理算一下,那个值绝对不好使!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大家对科学技术抱着严谨实际,一丝不苟的态度..... 我上面说的话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绝对不是指王老师和李老师,如果对二位老师造成了什么伤害我深表歉意!!!!!! 说道没有人回答,真的让人伤心.看看那些跟贴很多的:"##是最好","##不咋地","##比**强","我公司经营##"………… 我提这几个看似基础知识,实际上需要理论和实际充分结合后才可以很好的回答.我只是想让大家把自己生活,工作上的经验拿来和大家分享,共同提高.这样才把中国的变频事业作的象点样...王老师,李老师,你们说是吗????

网友D:
我不是王老师,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么? 1。卸放单元的选取与电机功率,负载类型和制动时间有关。通常内置卸放单元已满足一般应用。如需外置,最好参照产品说明书。 2。应该说那是限流电阻。由于刚通电时,电容电压为零,充电电流会很大,易烧毁整流电路,所以加限流电阻。我想现在你应该知道如何即算了吧。 3。变频是通过中频脉宽调制实现变频,具有高频谐波分量,如接容性负载,等于短路,烧毁IGBT。

楼主:
罗伯特你好。 1.卸放单元是卸放掉电机回馈回来的能量(当然电机的功率不同,回馈回来的大小有所不同),按照变压器的原理去估算一下(PN端要知道,泄放点要知道)就可以做一个依据,当然也要加上环境和负载的因素(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参照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是怎么来的?? 2.这个问题正如兄台所说,原理是这样的。可是计算的时候我们能用P=U*U/R吗?还有一关键的时间常数(T),在电阻的选取上还要考虑他的耐冲击性。因为三个T,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3.我与兄台想法一样。 前两个问题,我现在还是没有搞懂原理。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实践过,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E:
是个好问题! EdmundShen兄: 你的问题的确很深刻,请问您是做变频器设计的吗? 希望有机会向您讨教。 看来变频器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楼主:
维修工你好,应该是互相学习吧。。

网友F:
你以为你是考官吗? 不要自以为自己高人一筹, 这里的有做过变频器许多年的, 请教别人就应该谦虚一点 毕竟谁都没义务来答你教你, 你不懂不代表这里的人一定要把你教懂, 虚心一点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G:
您说的那些问题在变频器基础书上都有的,看看书好吗?

网友H:
打电话到 0755-83416746 83409720 有全部的计算方法。

网友I(2004-05-20):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泄放单元的选择,基于能量的角度进行计算,在一定的负载容量下,基于你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容量及系统允许的电压上限(尤其是电解电容的耐压及功率逆变单元的耐压)进行计算。 2。上电限流电阻的选择,首先若不加充电限流电阻,则在系统上电初期由于电容的相对短路效应,相当于整流后侧直接短路,这样很有可能烧坏系统的整流器件,至于该部分的参数设计,应考虑一下因数,A。该电阻应有瞬时抗冲击能量;B。阻值的计算基于两个考虑,你的系统上电后有无要求快速启动变频输出要求(上电1S或更短的时间内就驱动MOTOR)因为系统只有在该电阻短路后才能启动变频输出功能,同时还要考虑由该电阻与直流滤波电容构成的RC电路的时间常数及充电电流。 3。变频器接容性负载带来的问题其原理与问题1相似,只不过这里的电流冲击对象主要是功率模块同时严重加大了滤波电容的纹波电流。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的确你提的问题都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但常识性的问题往往确是难以进行定量化,完美化设计的问题,以上只是我的对你问题的简单说明,若若详细交流,可发EMAIL给我zxhmcu@163.com

网友E:
zxhmcu: 看来你是高手啊,你是哪里的?希望有机会向你学习!

楼主:
zxhmcu 说的好.我给您写了一封信.

网友J:
这下面是本人写的文章中的部分章节,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图无法上传): “②.电阻功率的选取 要准确地选择电阻的功率是非常重要的,若选择太大,会增加系统成本,太小就会造成运行的不可靠。但要合理准确地选择能耗电阻的功率是一个较烦琐的事,影响该参数的因素较多,如:电机功率大小、减速机反向效率、下降运行时间长短、负加速度的大小、减速运行时间以及传动部件的转动惯量等都会影响到电阻功率的选取。所以,我们得首先从分析系统在下降工况的工作过程,从而得到电阻功率的确定方法。 图-4表示了变频系统在回馈制动状态下的功率传递过程。 从图4中可以看出,重物的下降功率是经“传动部件”、“电动机”(此时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内的反向整流回路再由制动单元而传递到“电阻R”上的,如果传动环节的反向效率越低,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就越小。 于是有: “电阻R”发热消耗功率+传递路径上消耗的功率=重物下降的功率 可以用图-5来表示起重变频系统各个基本参数在下降减速过程中的变化状况。 进一步还可得到电阻消耗功率P的表达式: 在匀速下降时稳态功耗: Pe = ωm×Me×δ……………………① 式中:δ是传动系统的反向效率 减速时的峰值功耗: Pm = Pe+δ×J×(ωm-ωd)/Ta……….② 式中:J是传动系统的转动惯量 结合图5、式①和式②有: a.当起升机构运行在额定功率状态并高速下降时,如果此时给出减速指令,在减速的初期,电阻的消耗功率将达到最大值; b.过短的减速时间,将造成在电阻上的消耗功率峰值上升; c.系统的转动惯量和载荷越大,减速时的制动转矩就越高,也会造成在电阻上消耗功率的峰值上升; d.当传动系统的机械效率越低,电阻消耗功率也越低。 可见,要准确地计算电阻消耗功率,就必须知道传动系统中各个部件的转动惯量、减速点对应的起始工作速度和结束工作速度、减速过程的时间长短以及系统载荷大小等。要确定这些参数的精确值,在系统设计初期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一,在产品未完成前,无法精确测量或计算各传动部件的转动惯量;其二,在实际使用中,系统的减速特征是会随现场的需要而改变的。所以大多情况下,电阻功率都未作严格计算。经验的取值一般是电机功率的40-70%之间,减速机的反向效率较低时,可以选用较小的电阻功率。”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了。如提壶灌顶。

网友I:
EdmundShen你好 你的EMAIL已收到,我已给你回复了。

网友I:
TO 维修工 我在上海,从事电机驱动控制研究、开发及运动系统过程控制开发, 控制电机对象有: 三相异步电机(开环/闭环控制) 直流无刷电机 交流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的电子分细分控制及含位置反馈的闭环控制 开关磁阻电机控制等 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我的EMAIL:ZXHMCU@163.COM

网友K:
zxhmcu,及维修工: 我也是上海的,不过我可没你们这么好的理论知识。原以后能多和你们交流我是从事公控维修的!

网友L:
是啊,往往一个简单的问题很难回答: 比如:1+1为什么=2而不等于3呢?那是前所定下来的?。 可能我的比喻不恰当,但我认为常识问题还是多看看书吧! 这里是来讨论问题的不是来解说常识的!

网友J:
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个1+1=2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M:
呵呵,打开先看到扑面而来的张狂稚气,原以为发问的恨懂,却也是个歪着小脸兴致高昂的说:“俺都嫩数到10了!”,等待赏识的聪明娃。 设计标准各厂家定义的标准各有不同,算法考虑的参数也有不同,但是那个制动电阻只给电机带的吗?变频器那边的效率、中间电压、过...都不用考虑吗?这里不想多说这个,倒是觉得若是到那些嘴里还飧吸着拇指的群落中扬起小脸自豪的数,还能博得一片赞叹! 只是错到了无人回应的场合。搞笑得是,非能答得上那个“三问”就能将我国产水平提高吗?!振兴民族企业!扬我中华国威吗?!!那也用不着依着支那的信箱,摆一副倭寇的狂傲在这里y笑啊!!!

网友J:
哈哈,“只是错到了无人回应的场合’---真就有那么离谱吗?看来我是白干了这些年!请说来听听 “变频器效率”--不错! “中间电压、过...’----不知所云! 就讨论技术,请别说无关的话

网友J:
对于楼主提的第一个问题,本人并不觉得是1+1那么简单,同时也并不是普天同晓的事,要不然怎么老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我到觉得,对于起重用的变频系统,如果不了解传动系统的机械特征,要选出合理的电阻参数,要不你就是真大师,要不就是懵人的。 前一段时间有个做制动单元的公司老打广告,不是给大家提供的电阻功率选取一律按电动机功率的10%?(15%)取值吗,有谁真做起重的这样选过?按理讲,这公司够专业了吧。 有好久没来了,我觉得大家的火气比原来大了许多,知道得多并不是可以教训别人的资本,况且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并非都高清楚了,就是自认为都清楚了也并非都对啊。 哎,说了些空话,干活去!!!

网友M:
嘿~ 真不知我的文字水平是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还是用断章取义的手法看谁的文章都词不达意得各做其解呢?! 我已经说过了对于各个参数每个厂家都有不同考虑,至于中间电压、过载转矩、变频器效率用不用考虑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们向来都对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肃然起敬,但凡事总有个轻重缓急,每个人的价值观并无一个统一标准。较起真来,就说着走路吧,这50多亿人口,有多少人保持真正正确的走路姿势呢?合乎医学人体生理构造及人体力学运动理论呢?!但这妨碍历史车轮的滚动么?! 关于火气,我想没人扇风,火也点不起来的,就是说到 顺耳,孔圣人也说到50以后才做得到哦,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妨碍别人效仿圣贤的行径和姿态!

网友J:
对于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我想应该由是下降载荷和反向传输效率(当然含变拼器反向整流效率)大小决定的,我不明白难道还与各厂变频的参数的参数不同而不同吗?又与中间电压、过载转矩的大小何干? 怎么做人,文笔怎样不是我们讨论范围,我不想说!

网友N:
自从我被某人臭扁一顿后,有几个月我不敢发言了。泰然观之,发现此论坛充斥着讥讽、嘲笑、挖苦、谩骂、攻击。学术气氛不是很浓。也许与某人直接有关,本来是白帽子,还不肯承认,回答不了的问题就“经常让别人去看书”,或者抄一大段书本上来。经常一头雾水。我个人认为,技术水平必定是有高低之别的。但是学富五车之人可能遇到大风得抱住电线杆子,力拔山兮之盖世之人却可能不视文墨。学业有专攻,得道有先后,我们并不要求某人是通才,不会的你可以不会,没人笑话你!某人经常以教学者自居,但我觉得某人应该回中学学一回《师说》。 有很多问题,争论过后会有一个共识的,但是技术上的争论常常被某人看成是人生攻击,动辄删掉你的帖子,缺乏治学问之人的大气,也正显示其无知。社会上很多人穿着考究,举止文雅,其实竟干男盗女娼的事,好多泥腿子,看上去邋遢龌龊,有时朴实的让人敬佩。 学问低,没人瞧不起你;人品低,可就另论了。你错了,别人指出来,你承认了,令人佩服;你错了,被人指出来,你给删了,令人恶心! 本来很好的论坛就被这白帽子和捧臭脚的搞砸了,可惜可惜! 有多少有意义的争论被删除!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章失去再次拜读机会,这都源自某人的狭隘、自私、市侩。 我见过令我敬佩的治学问的人(我不提他老人家的名字了),当时我对变频器一无所知,他老人家没有摆变频器泰斗的架子(但是确实是泰斗),耐心回答我那儿科的问题(当时我27岁),现在他老人家还会耐心回答我不怎么儿科的问题。我尊重、敬佩他。 (本发言语上面议题无关,敬请楼主见谅)

网友O:
Rmax=Udcmax*Udcmax/Pmax. Udcmax=690-700V at AC380 input. Pmax 瞬时最大的制动功率。看violet sun text Rmin 由具体变频器的型号而定。 Rbest=(Rmax+Rmin)/2

网友P:
100%赞成MIG20J805H的意见

网友Q:
MIG20J805H 精辟犀利、精彩。深有同感,有空常联系。qq号:1255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