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4-17):
我想请教一下,有模拟量输入时程序应该怎么编呢?可以用它来控制电机的起停吗? 谢谢。

网友A(2004-06-02):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有高手回答一下吗?

网友B:
什么系统?配什么硬件?用什么语言编程?

网友C:
你的题目是电流传感器的一些问题,看你的内容估计是不是将监测电流以AI信号输入PLC或变频器进行电机控制!?如果这样不同品牌设备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你的内容写的不清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