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日本三菱的人机界面FX-25DU的画面

楼主(2004-04-17):
谁用过日本三菱的人机界面FX-25DU?他的画面数据是放在芯片上吗? 屏坏了的话是否只要换他内部的芯片就行了吗?是否不用再下栽画面?望个为高手解答. 急急!!! 谢了.

网友A:
程序是存放在存储器上的,为RAM,一般有锂电池保存,如果是卖了新屏的话最好把原来的程序读出,再下载到新的里面去,屏坏了里面的数据还是可以读出的!

楼主:
chianxl,你好 如它是加密的,能读出吗? 因为屏在国外,不知道详细情况! 屏的下栽电缆是否和F930GOT的下栽电缆一样?

网友A:
加密的当然读不出来,除非能把密码解除! 下载电缆与F930的下载电缆是不同的!

楼主:
chinaxl,你好 我记得以前是用DOS板的软件,它不支持汉字,而用FX-DU/WIN软件读出来的画面就没有汉字,这怎么办?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