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日本横河的 CS300 系统组态。

楼主(2004-04-17):
我目前在一家公司建厂组,这家公司的DCS用的YOKOGAWA 的CS3000系统,KFS系列的,FCU 为AFS40D,HIS有采用双屏幕的。系统的点数不是很多,DI有1500,DO有1000,AI为800,AO为750,另外RTD为500,TC为200,PULSE为40。 我们把系统分成了4个区,一个是聚合区,是进行配料和聚合反应的区域:一个是公用设备区,包括锅炉,空压机,氮气,冷却水和热水等。还有两个区是两组80套的出成品的设备。四个区的FCS是通过10BASE-5同轴电缆连接,而HIS是通过10BASE-2同轴电缆连接。因为用电比较紧张,我们公司有两台发电机,一台2500KW,一台2000KW,在停电时自动切换到发电状态,而且DCS是通过UPS供电。 我们用到的仪器仪表包括:YOKOGAWA 的涡流流量计,压差液位计,压力计和温度计,微动公司的质量流量计,和氧气浓度计,黏度计,和各种规格的控制阀门。变频器采用的是三菱的A500系列的,温度控制有采用电力调整器和摸温机。 首先,我们根据工艺的要求,确定出控制的PID图,统计出I/O点和选用的模块的类型和数量,然后就是进行I/O的排列,包括I/O MODULE 的排列。 排列好I/O后,可以画GRAPHIC,在画的时候,要考虑颜色的选用和搭配,要让现场操作的人员长时间看都不产生眼睛疲倦,同时,在注意不同管路以及控制设备系统的区分。 画好了后就要建立FUNCTION BLOCK,这里你要需要用到先前建立的I/O表,CS3000有很多的功能模块,PVI模块,控制电机的MC-2模块,,PID模块等等。你可能要用SEQUENCE,或者LOGIC CHART,这要根据你个人的习惯和爱好,有的人喜欢用前者,有的喜欢用后者。 然后会做TREND,和ALARM LIST。 其实都是很烦琐的工作啦。 前期的工作,就是各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它是后续工作的一个基础,也是现场仪表设备安装的基础。有大概3个月时间是在做软体的部分。

网友A(2004-05-26):
请问你们上的是不是聚酯项目,是不是萧山的?前不久我刚从一家聚酯厂跳出来,用的也是横河的CS3000,你说的我也比较熟悉,我现在在做上HONEYWELL的PKS系统,有时间我们交流交流。我的E-Mail:fgx0962@sina.com

楼主:
横河公司的人在做错线盘的时候,漏接了一根线,耽误了我半天时间。 在对公用区的的I/O点测试的过程中,我发现I/O的输出总是不对劲,我仔细检查了FUNCTION BLOCK和I/O DATABASE,都是正确的,然后就到DCS 盘体检查,发现从有一个I/O MODULE 到I/O TERMINAL 的线少了一根,这样I/O地址实际上是全部下移了一位! 在陆续安装设备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新的设备要求将信号连接到DCS,一般来讲,主要是采集它们的RUN和ALARM信号,RUN的信号还好,ALARM的信号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有是常开的有是常闭的,反正各个厂商自己的标准,烦恼的是用户。 从二期项目到现在,我一直在陪横河的DCS玩,不好玩,查线麻烦,虽然它有PROCESS REPORT。

网友B:
to 子夕 期待能不断的看到你调试中的一些经验总结,我初学DCS不久.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倒没碰到过,就是有一次一只TI波动很大无法控制,起初以为现场变送器有问题,于是用HART对该变送器校验,发现信号输出、量程范围正常,于是再查是否有干扰、I/O端接线是否松动,结果都没问题,最后看看该I/O模块还有一对备用I/O点,于是把该信号移过来,重新组态下载后,恢复正常。由此判断是否是该模块通道有问题呢?

网友C(2007-02-03):
我有点不明白,望给点指点.我们这里停电一天,我从新启动就不能下载啊!以前停几个小时后,还可以下载。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08-04-08):
3000好是好就是价钱高啊

网友E:
P&ID,流程图

呵呵,对楼主说的比较熟悉,回想一年前的项目,历历在目,连盘柜都是自己买威图的布置的。。。呵呵

网友F:
cs3000早期便宜容易中标,后期贵备品备件找回来,爱用不用。

网友G:
 我刚做了一套CS3000在大化肥装置的应用,我们可以交流

PEAMAY@!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