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SH的数据区掉电后存储问题

楼主(2004-04-18):
三菱A2SH的数据区存储问题 请问三菱A2SH的PLC的数据区D是否具有掉电保存功能,如果有应当怎样设置?如果没有那么 固定的资料数据应当存在哪个区域里,才能在PLC掉电后保存下来。

网友A:
数据存储器里有掉电保护的T、D区域! 查询相应的说明书!

网友B:
可以用里面的r数据存储器

楼主:
但是我的PLC掉电后D区中的数据全部丢掉了!

楼主:
另外,怎么才能在GPPW中初始化R区的数据?

网友C:
向PLC下载参数时定义掉电保护的数据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