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ryLin

楼主(2004-04-18):
Function ReadChannel(Channel:THandle; Buf:Pointer; Length:DWORD;   Overlap:POverlapped):Integer;stdcall; 启动指定的通道执行AD转换操作,将结果存入指定的缓冲区。   Channel:通道句柄,OpenChannel 函数的返回值。 Buf: 接收AD转换结果的缓冲区指针。 Length: AD转换次数。每次AD转换的结果是一个12位整数(0-4095),占用一个 字(WORD)的存储空间,因此,Buf 指向的缓冲区至少要能容纳Length 个字,也就是2×length 个字节。   Overlap:执行异步IO时,必须是指向一个OVERLAPPED结构的指针;如果是同步IO 操作,则可以为NULL。关于异步IO的进一步说明,请参阅Win32 程序员 参考。 返回值:实际执行的AD转换次数(也就是存入Buf 的转换结果的个数)。如果要 转换成存入Buf 的字节数,将返回值×2 即可。 这是PS-2116数据采集卡的一个外部函数,我想在VB中调用,我不太明白它关于buf overlap 的设定,你能不能给我举例说明一下这两个参数的设定.

网友A:
试试看下面的用法... Buf : Array [1..1000] of WORD; // 1000 is the number of data ReadChannel(Channel, @Buf, 1000, NIL); 若还是不行... 那就找厂家问问吧!

楼主:
请问一下我可不可以这样编? readchannel(channel,@buf,1,null)

网友A:
Try it! You will get the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