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18):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在那可以找到与变频器设计的有关资料啊,或者有关书籍也行(网上的)谢谢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设计变频器还是想应用变频器?如果是想设计变频器,我看还是免了吧;如果是想应用变频器,你只要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