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启动

楼主(2004-04-18):
各位前辈及各师兄师姐:我使用一台直流电机(功率:1200W,额定电流:6.5A,电压:220V,转速:3000RPM),直接启动,100A的空开总跳闸,请教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不能直接启动?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电机是不能直接启动的,简单的方法是在启动前加一个电阻,待电机旋转起来后,通过开关把电阻断开,这样就OK了,如有什么疑问,可来电交流;电话:0773-5856852 唐生

网友B(2007-09-02):
1.2KW的电机,而且是直流电机,如果接线正常的话,启动---是很简单的事情;100A的断路器就跳,看来问题不小。要知道100A的断路器可以忍耐的瞬间电流有的达100A*10,甚至100A*12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