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整流、逆变模块的好坏

楼主(2004-04-18):
本人在变频器维修行业还是新手,今日有问题请教大虾,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测量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的好与坏。 就是这个问题了,如有那个大虾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在此小弟先感谢光顾的各位来宾了。 ^_^

网友A:
我晕!买点书回家好好看看吧~!

网友B:
整流模块应该很好测,其实就是一个三相整流桥,逆变模块你测一下两输入端之间有无短路、输入端对输出端有无短路,触发端有无短路等,一般都可以测出好坏。至于模块质量,大概只有靠运气了。

网友C:
IGBT 用示波器看,有弥勒效应的基本没问题。 没有弥勒效应的肯定坏了。 不要靠运气,你可能还会修到航天飞机呢。

网友D:
请教『事实911』老师 何谓弥勒效应,怎样检测。 望赐教! 小弟现行谢过了!

网友C:
我在这里发了一个 IGBT 弥勒效应的贴子,又被谁删除了。 我对这种流氓行为表示抗议!!! 弥勒效应从门极电压波形来看是在开通阀值电压电附近的一个小台阶。 从这个台阶可以得出几个参数(不准确,但是有参考意义) 1,门极电压开通阀值。 2,IGBT 开通速度。 3,IGBT 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