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采卡求助

楼主(2004-04-19):
我需要以下功能的数采测控卡: 2路热电偶信号采集 8路光隔开关量输入、8路开关量OC输出或继电路输出 2路定时/计数功能 请朋友们帮忙选择一款或二款组合的经济型测控卡,谢谢! 如生产厂商和供应商请联系0710-3993978范先生。

网友A:
凌华PCI-7250,8路继电器输出,8路隔离DI;采集热电偶信号可以使用PCI-9114(本身带16路隔离DI,16路隔离DO,可以省去PCI-7250),带冷端补偿;计数器板卡可以使用PCI-8554,或者选配相应的485模块,功能都集中在一块板卡上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