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客户端的原代码

楼主(2004-04-19):
免费提供最新版本kepware的OPC客户端的原代码,含流VC,VB的例子,将来会有Delphi的例子, 中文区下载地址: www.kepwarecn.com

网友A:
kepware的s7-300/400的TCP/IP驱动,能不能驱动s7-200的,

网友B(2004-08-24):
哪里有啊,又在哄人啊?

网友C:
VB远程连接访问OPC SERVER,谁能告诉我连接代码的格式啊?

网友A:
to ni hao: 在kepware 的DEMO内。

网友D(2004-10-21):
用VB编写OPC客户端能读取服务器的数据,但不能写,请教怎样才能写入。

网友E: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 能否把解决之道贴上来?

网友D:
解决了,是因为IFIX的数据类型要定义为输出类型。其他类型都不能。

网友F(2011-04-15):
引用 网友D:
关于用VB编写OPC客户端能读取服务器的数据,但不能写,请教怎样才能写入。
我刚开始接触OPC 很多不懂的地方 可以加我QQ640750226吗? 问几个问题。 谢了

网友G(2018-11-29):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