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菜鸟:omron的I/O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04-04-19):
小弟用plc搞毕设,现在程序已经搞定,而且已经下载调试成功,但是有遇到了个新问题。plc上面模拟的灯亮,但是下面的I/O接头却没有电压变化,小弟用万用表测量接口都没有电压。不是说PLC有提供内部电源吗?还是一定要外加电源启动?具体要有什么操作?是不是COM口一定要接个外用的地? 小弟用的是OMRON的CQM1-cpu21,外加i/o模块是oc222 od212,谢谢

网友A:
输入模块是需要外部提供电压,输出模块提供的只是一个接点,没有外接电源的话你怎么能量出电压来?拜托你们这些时代骄子好好看看书,模拟电子总要看看的,不要都是想当然。

网友B:
我也在用OMRON的C200H搞。不知道你有CX=P软件吗?方便的话接给我使用一下。我想用来仿真。

网友C:
PLC提供的是无源接口,外接设备如果需要电源当然要接入源极! 希望你们以后通过PLC等电控设备外接负载,首先要搞清楚该电控设备的控制是有源控制还是无源控制,一般设备说明书应已经提供了说明!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各类PLC的DO口都是无源接口,只是一个开关口而已,负载需要源极控制肯定要接电源的!

楼主:
小弟还有个问题!在od212上有个+DC24v的端口,算不算算是有源端口?是的话为什么没有电压??谢谢!

网友D:
输出的话要看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E:
欧姆龙产品可以打咨询电话:021-50504535 相关的 资料也可以到www.omronservice.com去下载

网友F:
是要输入电压的。大哥,因为OD212的是晶体管输出,所以要外加电压

网友C:
PLC上的24V提供控制电源,工程中可用它控制外接24V继电器去控制其他外设,比如电动机等,因为该路提供的功率较小,连接外设需要查看外设的参数数据,比如功率、电流、电压等!

网友G:
如果输出的是晶体管必须要外加电源吗?

网友H:
请问pmron,的ch200的输入模块ad003和传感器怎么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