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80M能与个人PC直接相连吗?

楼主(2004-04-19):
我知道FX2N-80M能与个人PC直接相连,用SC-09电缆就可以 可是我现在手头只有FX2-80M,它也能与个人PC直接相连吗?能的话要用什么方法呢?不然的话,我只有用编程器敲进去了! FX2N系列和FX2系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啊? 还有,在哪有下FX2系列的用户手册,或硬件使用手册?还是早已绝版了? 恳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FX2-80M也可以用SC-09与个人PC直接相连! FX2N PLC用的是8针的接口,FX2 PLC用的是25针的接口! FX2N系列PLC是FX2系列的升级版本,FX2系列早就停产了! FX2的程度可直接输入到FX2N的PLC内! 升级后主要区别:FX2程度容量2K,FX2N程度容量8K! 执行速度:FX2N PLC比FX2快4~6倍! fx2n新加了一些功能指令!体积相对小一些!

楼主:
谢谢了! 再问一下,两者的外部接线是否相同? 我要使用FX2的话,参照FX2n的使用手册和硬件用户手册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基本相同!可以参照FX2n的使用手册和硬件用户手册! FX2N输出点的共公端需注意! COM1-Y0、Y1、Y2、Y3 COM2-Y4\Y5\Y6\Y7 COM3-Y10、Y11、Y12、Y13 COM4-Y14\Y15\Y16\Y17 com5-Y20\Y21\Y22\Y23\Y24\Y25\Y26\Y27 com6-Y30\Y31\Y32\Y33\Y34\Y35\Y36\Y37 com7-Y40\Y41\Y42\Y43\Y44\Y45\Y46\Y47

网友B:
我有pdf的,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C:
clxsmart: 你好啊,,我需要你的PDF,,可以给发给你吗?谢谢!

网友D:
TO:clxsmart 你好!朋友我买了一台三菱FX2N-16MR的PLC。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适合于顺序循环控制! 而且我还没用过这种机,以前用的是松下FP1系列的!想问一下他们是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