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在没有硬件plc的情况下如何组态??

楼主(2004-04-19):
想体验一下力控的功能,但现在手头上没有plc硬件,但听说还是可以通过逻辑关系实现,但不知如何实施,向各位大虾请教,谢谢!

网友A: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也是没有连接PLC,我的数据连接用的是随机发生函数,就是把设置好的变量用RAND()赋值。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这样。

楼主:
谢谢隋钢,我想是可以用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plc,就用不到了实时数据库和I/O设备驱动,整个控制过程在哪里实现,怎样实现??

网友B:
数据库的控制策略可以做仿真,里面的传递函数可以帮助你构成闭环。

网友A:
怎么在实时趋势曲线上不能实现像历史趋势曲线那样,单独显示几条曲线中的一条呢?

网友A:
用数据库的控制策略怎样做仿真??我还是不太清楚,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或者给我一些例子,谢谢!

网友B:
您可以直接向力控技术部进行索要,lingyl@sunwayland.com.cn发邮件。

网友A:
我已发邮件,为何没回音呢 lb-li-bo@163.com

网友C:
黎波:邮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请注意查收。如有问题请致电010-82111833

网友D: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我也有相同困难。谢谢!!!

楼主:
谢谢!不是电邮吧,我在信箱里没找到。

楼主:
藏龙卧虎: 如果是电子邮件的话,请麻烦再给我发一次,非常感谢! lb-li-b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