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用于氢气生产线的气动活塞阀选择?

楼主(2004-04-19):
寻求适合氢气生产线的气动活塞阀,请大家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您是指气动调节阀吗?是否是指小流量的调节阀?我们做过的用于H2设备的,有气动球阀,手动球阀,调节阀等.请告之具体的参数.或者跟我们联系. www.nvl-tech.com.cn liujk

网友B:
于上土先生: 凡用于氢、氧环境的气动活塞切断阀,绝对要求2个基本条件: 1.防爆 2.禁油 特别是“禁油”,一般厂家做不到,因为气缸活塞须用油润滑。但我厂经与美国著名的气体公司有业务关系,经该公司推荐,我们的气动活塞切断阀解除了用户的担心。 来电0571-63436567王小姐.

网友C:
是富阳的吧----吹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