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输入求教

楼主(2004-04-19):
三菱朋友,现在我用的是三菱CPU为A1SJH的,我用的是SC-09(RS232 TO PC INTERFACE FOR。MELSEC-PC*FLEX-PC 。W9805)的通讯电缆连接电脑与控制器,控制器充电后并打在STOP状态时,不管我是写入程序还是读出程序都不能进行,电脑屏幕GPP软件显示原因英文大概意思是(1传送暂停2电缆错误3特有的波特率不支持连接的PLC4监控设置是读5软件与连的PLC型号不对)请问我用的这种型号电缆有错吗?波特率怎样去设置?请求有过此经历的朋友指教一下,怎样去排除这个故障?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SC-09电缆不是原装的。 2。电脑上RS232设置不对(如IBM笔记本电脑232口就不能直接用)。

网友B:
GPPW设置问题

楼主:
楼上的,我先对你的指导表示感谢,我还想问你一下,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三菱这种型号的软件和PLC,在进行输入前需要对软件的一些配置如电脑通讯接口等等,(但我找不到软件相对应的地方去设置呀)要设置吗?能告诉我一下吗,在此谢啦!

楼主:
to tyc2004 请问怎样去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