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单片机采集湿度传感器HS1101的原程序

楼主(2004-04-19):
谁有单片机采集湿度传感器HS1101的原程序?最好是C写的,汇编也可以,谢谢?我邮箱是:tangtu@126.com,谢谢

网友A:
to 楼主 如果你只是想要个读数,那直接用1101问题不大。如果想要优于5%RH的精度,直接用1101在现场使用中可不能实现说明书上的精度,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些成本一般会是1101器件几倍甚至十几倍。

网友A:
忘了说了,由于直接读取1101的实际意义不大,所以大多没有此类程序。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做什么项目,看能否帮上忙??

网友C:
主要是做室外温度湿度采集,通过485传到主机,请问用线性分段和查表法去读的话,我不清楚它的规律,请指教!谢谢你

网友C:
我用的是TLC555定时器产生震荡频率,通过单片机记脉冲数,从儿判断湿度,不知道怎么下手啊,请你指教

网友D:
如果采用 8051 系列(包括 8*C10/20/40 51): 没有显示的情况下:设置8*51的 T0 为16 位计数器方式计数脉冲值,T1 为 波特率发生器。 有显示的情况下:设置8*52的 T0 为定时器方式做显示扫描用,T1 为 波特率发生器,T2 为16 位计数器方式。单用 T0、T1 也可以,需要一些技巧:将 T0 作为两个 8 位计数器使用。 将计数值按湿度与频率的公式倒推后作为显示。

网友C:
能否给我个C写的程序,让我看看,我的带显示的,正的谢谢你!我E——MAIL:tangtu@126.com

网友E(2004-09-09):
我在做一个显示湿度的,能我能给我一个程序啊,谢谢

网友F(2005-05-25):
LRZ1919@163.COM

网友G(2009-03-16):
引用 网友A:
关于to 楼主如果你只是想要个读数,那直接用1101问题不大。如果想要优于5%RH的精度,直接用1101在现场使用中可不能实现说明书上的精度,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些成本一般会是1101器件几倍甚至十几倍。

我也要一个.caolixin11@sina.com.谢谢了

网友H:
可以用SHIT11的传感器

网友I(2009-05-16):
我就要这个,找了好久了,可下找到了,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了。gjd.1021@163.com .谢谢。

网友J(2009-08-12):
如果哪位朋友有的话,麻烦帮忙发个,谢谢了。416076779@qq.com

网友K(2010-03-04):
我也要个啊 ,谢谢哪位仁兄 也帮我发下676574446@qq.com

网友L: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M(2010-04-17):
我用的是TCL555定时器产生震荡电路,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给个源程序,最好是c写的,  lipu514@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