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view 1.0 type library

楼主(2004-04-19):
我装了MCGS,但打开VB的部件对话框控件选项卡的下拉菜单里没有mcgsview 1.0 type library。这个从哪里可以搞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的啊,我都用过的,选择添加部件,在里面就可以找到!你再试试!·

楼主:
没有,是不是要到什么地方down一下。还是MCGS没装好?

网友B:
高级开发包装了吗?你的vb什么版本?

楼主:
VB的高级开发包要另外装的么?我用的是VB6.0,安装时是按“典型安装”进行的。

网友C:
好像“虫二”先生指的是MCGS的高级开发包吧。

楼主:
MCGS的高级开发包在安装通用版的时候没有吗?怎样才能加上去?

楼主:
我装了MCGS的高级开发包,可是在VB的部件中还是找不到mcgsview 1.0 type library。这是因为什么?

网友B:
在从装一遍mcgs以及高级开发包试试!!

楼主:
重装了,是在VB装好之后装的。还是没有。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試一下在VB控件中的“可插入对象”选项卡内找一下。

网友D:
请差一下 d:\winnt\system32\mcgsview.ocx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那么我们通过 REGSVR32 d:\winnt\system32\mcgsview.ocx 进行注册。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给您发送这个控件,然后,同上进行注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没有,装MCGS时我装的是通用版,高级开发包也装了。可以把这个控件发给我么? bmnx1983@163.com

网友A:
你需要将MCGS网络版装上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