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华DIO板卡中设定MASK的含义

楼主(2004-04-19):
初次使用研华的DIO板卡,我做PT_DioWritePortByte()结构里有一个mask,按照manual上说的,它含义是设定一个port中某些位可以输出,某些位保持不变。我理解的意思是比如mask设置为研华例子中的0xff,而我输出值设定为0xa9,那么最后能够输出的是(mask&0xa9),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PT_DioWritePortByte()和PT_DioWriteBit()两个数据结构中,PT_DioWritePortByte结构中的State就是代表我希望输出的值,而PT_DioWriteBit结构中的State代表我要把Bit位设置的值?(如PT_DioWriteBit.bit=3;PT_DioWriteBit.state=0;意思就是把第3位设置成1)。 关键是,manual上说两个State都是指逻辑状态,是不是第一个代表一个port的8bit的逻辑状态,而后者代表一个PORT的1bit的逻辑状态???

网友A:
I think you are right!

网友B(2009-11-01):
这篇文章里有详细介绍

http://www.eefocus.com/blog/labviewteam/09-11/178950_ed843.html

网友C(2010-01-24):
我也想问问这个问题。在NI LabVIEW里怎么设置相应的端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