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4AD的3、4通道增益无法改变?

楼主(2004-04-19):
大家好! 我的FX2N-4AD发现一个怪现象,3、4通道的增益无法改变,而1、2的通道可以改变,不知何原因?原来3、4通道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读出。请指教。

网友A:
4个通道的增益不是一起调的嘛

网友B:
把模块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老大,别见笑,怎么进行初始化呀,是不是将BFM#20的内容送K1。 再有,因为这个问题出了好久,我的问题说的不准确,确切的是:BFM#0单元的内容无法改变了,即3、4通道的类型无法通过软件进行更改,请指教。

网友C(2009-09-27):
BFM#22的b5和b7位设置为1,BFM#24的增益设定值才可送入通道3和通道4的增益寄存器中